钽电容和铝电解电容选型及应用

楼主(2022-08-19):
     一、钽电容的应用选型
      1、钽电容的优越特性,可能让你爱不释手
      钽电容的工作温度范围宽、温度特性稳定,比容量大,具有独特的自愈性,能满足长期工作的稳定性。
      2、钽电容的固有致命弱点,让你恨铁不成钢
  普通钽电容的关键成分是TA205,该介质受热后应力会不稳定,可靠使用的电压低,抗浪涌电压和浪涌电流能力都较差,且失效的模式是短路,容易引起高温、火灾等其它伤害。
  3、可靠应用钽电容的关键
  对于钽二氧化锰电容,进行电压降额,钽二氧化锰电容的工作电压随温度升高而降低,温度高于85度时推荐使用电压为额定电压的33%,失效风险可大大降低。
      二、常规铝电解电容的应用选型
      1、铝电解电容的优缺点:
      优点:具有易获得大容量高耐压、价格低廉等显著优点,常用在电源的输入输出滤波电路。
      缺点:怕高温,因为铝电解电容的电解质为液态,芯子发热或环境温度较高将导致电解液挥发,长期高温导致电解液干涸失效。
      2、电源电路中铝电解的应用注意事项
      (1)防止卤素腐蚀
      铝电解电容对氯元素、溴元素等非常敏感,如果使用含卤素的助焊剂、清洗剂、固定剂、熏蒸剂,卤化物可能透过封口胶塞侵入电容器内部,极易引起电容阳极腐蚀,在上电后加速电容失效。因此必须严格管控生产工艺过程中使用的相关敏感制的卤素成分。
      (2)存储环境的控制和定期激活
  需控制电解电容的存放环境和时间,定期进行上电赋能。
      铝电解经长时间在高温环境下存放后,电容阳极氧化膜和电解液会发生化学反应,造成耐压下降、漏电流增大。当突然上电,电容电压接近额定电压后,可能引起压失效或漏电流过大导致过热失效。
      对应单体电容特别是高压类电容,长期存放后需激活处理,建议串接1KΩ保护电阻,逐渐加压到额定电压,维持1小时左右,使得电容阳极氧化膜得以修复,漏电流回到正常水平。
      (3)合理布局PCB上的器件,使铝电解电容远离热源
  (4)根据产品特性,选取固态电容
      如:在低压大电流输出的应用场合,使用铝固态电容。铝固态电容具有极低的ESR和高纹波电流承受能力,非常适用于低压大电流的整流滤波场合。

网友:
    两个元件各有优缺点,阐述的很全面

网友:
    钽电容在之前设计到的电路中经常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