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6 层叠设置按钮突然按了没反应弹不出窗口?

楼主(2022-08-19):
cadence16.6 层叠设置按钮突然按了没反应弹不出窗口,其他功能都可以正常使用
快捷键xsection和setup-->cross-section都没有反应

网友:
    是不是窗口最小化了,试一下alt+空格+x

网友:
    先右键看有没有done,然后点击层叠,如果没有看到窗口,就按住alt+空格+x,层叠对方框就会跳出。

网友:
    重新安装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