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模电感和共模电感,差模电感就一个绕组吗?共模电感要是改变一个绕组的饶向会有...

楼主(2022-08-19):
    差模电感和共模电感,差模电感就一个绕组吗?共模电感要是改变一个绕组的饶向会有什么变化?

网友:
    共模电感是绕在同一铁心上的圈数相等、导线直径相等、绕向相反的两组线圈。差模电感是绕在一个铁心上的一个线圈。
    差模电感只有一个线圈。共模电感改变一个绕组绕向后,即变为共模电感。

网友:
    共模电感是双线双向,差模电感是单向的。共模是两个绕组分别接在零线和火线上,两个绕组同进同出,滤除的是共模信号
差模是一个绕组 单独接在零线和火线上的滤波电感器只能滤除差模干扰.

网友:
    共模信号: 分别在零线和火线上的两个完全相同的信号 他们都通偶合和地形成回路.
    差模信号:是和有用信号同样的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