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最大24v的电压用什么ad芯片?

楼主(2022-08-19):
测量最大24v的电压用什么ad芯片?

网友:
    STC单片机内部的ADC太渣了,不好使。建议还是单片机外接ADC,比如TLC2543或者AD7705。

网友:
    ADC0832 为8位分辨率A/D转换芯片,其最高分辨可达256级,可以适应一般的模拟量转换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