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240的任意一个I/O脚均可做时钟输入脚吗?

楼主(2022-08-19):
    向用EPM240替换掉旧的EPLD芯片EPM7128S,请教下EPM240的任意一个I/O脚均可做时钟输入脚吗?如果可以是怎么设置的?和本身给时钟应用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
    EPM240有专用的时钟引脚

网友:
    可能对速度有要求,速度慢的是不是随意呢

网友:
    一般几十M都可以,不过速度高一点要用专用引脚
    还是就是专用引脚到每个逻辑的速度,长度内部都可以保证的,但普通IO不能保证。

网友:
    电压都不一样吧,时钟频率不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