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Cst中端口阻抗的问题

楼主(2022-08-19):
    我现在做一个天线的RCS仿真,
    加的是平面波,
    我需要在天线馈线的地方接上共轭阻抗,
里面有lumped elements,看了下它的Help,没整明白,不知道有没有用,
    还有别的方法可以设置共轭阻抗么?
CST的电路模型仿真可以做么。?
    敬请大家给我指导,跪求。

网友:
    先在smith图上找到阻抗 就是在设计工作室(Design Studio)中加一个电阻和电容(或电感)

网友:
    在设计工作室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