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镀镍工艺故障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22-08-19):
  PCB电镀镍工艺故障原因及解决方法

  在PCB打样中,镍用来作为贵金属和贱金属的衬底镀层。对于重负荷磨损的一些表面,用镍来作为金的衬底镀层,可大大提高耐磨性。当用来作为阻挡层时,镍能有效地防止铜和其它金属之间的扩散。下面,中信华为你讲解PCB电镀镍工艺故障原因及解决方法:

  一、麻坑:麻坑是有机物污染的结果;搅拌不良,就不能驱逐气泡,就会形成麻坑。大的麻坑通常说明有油污染,可以使用润湿剂来减小它的影响。小的麻坑叫针孔,处理不良、有金属什质、硼酸含量太少、镀液温度太低等都会产生针孔。镀液维护及工艺控制是关键,防针孔剂应用作工艺稳定剂来补加。
  二、粗糙、毛刺:粗糙说明溶液脏,充分过滤就可纠正(PH太高易形成氢氧化物沉淀,应加以控制)。电流密度太高、阳极泥及补加水不纯,严重时都会产生粗糙及毛刺。
  三、结合力低:如果铜镀层未经充分去氧化层,镀层就会出现剥落现象,铜和镍之间的附着力差。
  四、镀层脆、可焊性差:当镀层受弯曲或受到某种程度的磨损时,通常会显露出镀层脆。这就表明存在有机物或重金属什质污染,必须用活性炭加以处理。此外,添加济不足及PH过高也会影响镀层脆性。
  五、镀层发暗和色泽不均匀:镀层发暗和色泽不均匀,就说明有金属污染。因为一般都是先镀铜后镀镍,所以带入的铜溶液是主要的污染源。为了去除槽中的金属污染,尤其是去铜溶液,应该用波纹钢阴极,在2~5安/平方英尺的电流密度下,每加仑溶液空镀5安培一小时。
  六、镀层烧伤:引起镀层烧伤的可能原因:硼酸不足、金属盐的浓度低、工作温度太低、电流密度太高、PH太高或搅拌不充分。
  七、淀积速率低:PH值低或电流密度低都会造成淀积速率低。
  八、镀层起泡或起皮:镀前处理不良、中间断电时间过长、有机杂质污染、电流密度过大、温度太低、PH太高或太低、杂质的影响严重时会产生起泡或起皮现象。
  九、阳极钝化:阳极活化剂不足,阳极面积太小电流密度太高。

  以上便是PCB电镀镍工艺故障原因及解决方法,若不懂欢迎留言。

网友:
故障的原因挺多的,能避免尽量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