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线路板甩铜常见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22-08-19):
  PCB线路板甩铜常见的原因有哪些?

   PCB线路板在制作过程,常会遇到线路板的铜线脱落不良,也是常说的甩铜,从而影响产品品质。那么,PCB线路板甩铜常见的原因有哪些呢?

  一、PCB线路板制程因素:
  1、铜箔蚀刻过度,市场上使用的电解铜箔一般为单面镀锌(俗称灰化箔)及单面镀铜(俗称红化箔),常见的甩铜一般为70um以上的灰化箔,红化箔及18um以下灰化箔基本未出现批量性的甩铜。
  2、PCB流程中局部发生碰撞,铜线受外机械力而与基材脱离。此不良表现为不良定位或定方向性的,脱落铜线会有明显的扭曲,或向同一方向的划痕/撞击痕。
  3、PCB线路设计不合理,用厚铜箔设计过细的线路,也会造成线路蚀刻过度而甩铜。

  二、层压板制程原因:
  正常情况下,层压板只要热压高温段超过30min后,铜箔与半固化片就基本结合完全了,故压合一般都不会影响到层压板中铜箔与基材的结合力。但在层压板叠配、堆垛的过程中,若PP污染,或铜箔毛面的损伤,也会导致层压后铜箔与基材的结合力不足,造成定位(仅针对于大板而言)或零星的铜线脱落。

  三、层压板原材料原因:
  1、普通电解铜箔都是毛箔镀锌或镀铜处理过的产品,若毛箔生产时峰值就异常,或镀锌/镀铜时,镀层晶枝不良,造成铜箔本身的剥离强度就不够,该不良箔压制板料制成PCB后在电子厂插件时,铜线受外力冲击就会发生脱落。
  2、铜箔与树脂的适应性不良:当生产层压板时使用铜箔与该树脂体系不匹配,造成板料覆金属箔剥离强度不够,插件时也会出现铜线脱落不良。

  以上便是PCB线路板甩铜常见的原因,你都了解了吗?

网友:
    三个方面的原因:
    1.PCB线路板制程因素
    2.层压板制程原因
    3.层压板原材料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