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性电流探头选型指南,值得收藏

楼主(2022-08-19):
柔性电流探头,即罗氏线圈。它是一种交流电流传感器,由一个均匀缠绕在非铁磁性材料上的环形线圈和积分器构成,输出信号是电流对时间的微分,可以直接套在被测量的导体上来测量交流电流。广泛应用于研发实验室、高校、电网监控、工业检测、生产线等,那么,如何选择一款合适的柔性电流探头呢?哪些指标是必须要关注的呢?今天普科科技(PRBTEK)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带宽
柔性电流探头是交流探头,只能测量交流,带宽有低频截止点(-3dB 点)fL 和高频截止点(-3dB点)fH。如下图:(-3dB 点:是指实际幅度的70.7%位置)
选择探头时就要考虑探头的高频截止点fH 和低频截止点 是否满足要求fL。
要保证幅度满足精度要求,选择时一般要留有5 倍余量。比如说探头的低频截止点是50Hz,表明实际如果测量50Hz,幅度大概是实际值的70.7%,误差高达近30%。也就是测量50Hz 的频率波形,那么实际选择探头时要考虑截止点低于10Hz 的型号探头。高频截止点也是同样道理,比如说驱动频率是100KHz,要想准确测量,必须选择高频带宽大于500KHz的电流探头,当然如果考虑到上升沿的问题,带宽就要综合考虑了。有些电流波形,虽然频率只有100KHz,但是上升沿可能只有几十个ns,就需要带宽高达几十MHz 的电流探头了。
2、相位
柔性电流探头一般在不同频点相移不同,原理类似于RC 的带通过滤波器,这里简单的举个例子:RC 高通滤波器,帮助了解(注:网上摘录RC 高通滤波器图)。
由此可做出如图所示的RC高通电路的近似频率特性曲线:
以上分析可知:在低频截止点位置RC 高通滤波器相移为45°,柔性探头类似于这种原理,柔性探头时有源积分放大器,相移会有所不同,可通过厂家实测获得数据。
通过以上文章的介绍,您知道该如何选择柔性电流探头吗?如果您在选型过程中有什么问题,欢迎访问普科科技。

网友:
柔性探头选取要看电流探头的带宽和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