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 layout时出现崩溃

楼主(2022-08-19):
pads文件出现fatal data base error number 2015invalid database object ,job will be backed up to file... please read the on line help topic recovering from database problems,后被强制性关掉。

网友:
按I,ENTER,就好了。

网友:
像这种pads数据库致命错误问题,pads自动会帮你把文件保存在pads安装目录的project文件夹下,名字叫padslayout,如果不是一打开就直接报错的话,建议都是把project文件夹下的文件打开后直接重新导出ASC(不要进行任何其他操作),然后用ASC重新再生成一份文件即可避免崩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