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 5KW的逆变器,直流输入端 电容一般有多大

楼主(2022-08-19):
    48V 5KW的逆变器,蓄电池经保护板给逆变器供电,保护板需要接软启动功能,先小电流给逆变器输入电容充电,再接通主开关。如何设计好。

网友:
    电容大小和你准备容忍的纹波幅度直接相关。
    按50V5KW计算,平均电流100A,按照逆变器内部升压常用频率大概会是50-100KHz,则如果你设计的输入纹波最大500mV,电流互补,则10uS  100A  500mV  可以计算出电容=10uS*100A/0.5=2000uF就够了,当然电容的ESR必须足够低,否则容量再大也是白搭。

网友:
    5KW前级用2000UF肯定小

网友:
    经验值 100uf/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