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Matlab关于S函数多输入和多输出的问题

楼主(2022-08-19):
要编写一个s函数,有两个输入,三个输出,输入为参考电流Is和电角度angle,输出为三相电流Ia,Ib,Ic,问:
1、函数的外部使用MUX模块将Is和angle连接起来一同接入s-function函数模块吗?
2、此函数的s-function parameter怎么设置?(Is和angle外部的子系统计算结果给定)
3、对于函数程序中的所涉及的五个参数如何声明?(我的这个老说我没定义Is)
function [sys,x0,str,ts] = test_0105(t,x,u,flag,Is,angle)
switch flag,
case 0,
[sys,x0,str,ts,Ia,Ib,Ic]=mdlInitializeSizes;
case 1,
sys=mdlDerivatives(t,x,u);

case 2,
sys=mdlUpdate(t,x,u);

case 3,
sys=mdlOutputs(t,x,u,Is,angle);

case 4,
sys=mdlGetTimeOfNextVarHit(t,x,u);
case 9,
sys=mdlTerminate(t,x,u);

otherwise
error(['Unhandled flag = ',num2str(flag)]);
end
function [sys,x0,str,ts,Ia,Ib,Ic]=mdlInitializeSizes
sizes = simsizes;
sizes.NumContStates = 0;
sizes.NumDiscStates = 0;
sizes.NumOutputs = 3;
sizes.NumInputs = 2;
sizes.DiRFeedthrough = 1;
sizes.NumSampleTimes = 1; % at least one sample time is needed
sys = simsizes(sizes);
function [Ia,Ib,Ic]=mdlOutputs(t,x,u,Is,angle)
pos=angle-floor(angle/2/pi)*2*pi;
if pos<pi/3
Ia=Is;Ib=-Is;Ic=0;
elseif pos<2*pi/3
Ia=Is;Ib=0;Ic=-Is;
elseif pos<pi
Ia=0;Ib=Is;Ic=-Is;
elseif pos<4*pi/3
Ia=-Is;Ib=Is;Ic=0;
elseif pos<5*pi/3
Ia=-Is;Ib=0;Ic=Is;
else
Ia=0;Ib=-Is;Ic=Is;
end

网友:
MATLAB 7.0/Simulink 6.0建模仿真开发与高级工程应用
simulink 动态系统与仿真基础
这两本书讲S-FUN比较不错。可以看下。
如果要深入学习S-FUN,只能去看MATLAB的帮助文档,没有其他的什么好办法。
还有,用simulink的要点是尽量使用已有的系统提供的模块来构建自己所需的模块,虽然这样可能看上去使用的模块多,但是你自己编写的S-FUN在效率上肯定比不上系统提供的模块,所以还是组合比自己写好。
并且S-FUN只能编写单输入单输出的模块,局限太大。你还可以研究下Simulink Embeded Function,这个模块里面可以写代码,和MATLAB基本一样,而且支持生成多输入多输出系统。不过要版本高一点的Simulink才支持这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