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matlab仿真开关

楼主(2022-08-19):
怎么用matlab仿真开关?

网友:
    利用matlab中simulink的Timer模块以及breaker,可以满足楼主的需求吧。

网友:
    如果你仿真一个传递函数的阶跃、脉冲等响应,可以直接使用matlab函数。如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你需要使用matlab中的simulink工具箱。

网友:
    1)双击Timer模块可以设置两部分参数,一行为时间,二行为输出逻辑信号,如时间[0.2   0.3   0.5],对应其输出[1  0   1],就是表示0.2s时输出1,0.3s输出0,0.5s输出1。
    2)breaker选用默认模式的话,就是外部输入逻辑来控制其吸合以及关断的,1吸合,0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