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里如何画宽带天线在各个频点的增益对频率的曲线?

楼主(2022-08-19):
CST里如何画宽带天线在各个频点的增益对频率的曲线?谢谢了,原来画过一次的忘记了:(

网友A:
后处理模板,不过首先要先定义一系列的远场监视器,设置的越密,生成的频率增益取消越平滑,设置完后,仿真,然后Shift+P键打开后处理模板,在那里你可以找到这个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处理模板,不过首先要先定义一系列的远场监视器,设置的越密,生成的频率增益取消越平滑,设置完后,仿真 ...

多谢多谢,回答得很仔细,我找到了,呵呵

网友:
    还真不知道有哪么个热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