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线路板检测必须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22-08-20):
  PCB线路板检测必须注意哪些问题?

  在做PCB线路板检测时,为了保证产品的质量,必须注意哪些问题呢?下面,请跟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

  1、严禁用外壳已接地的仪器设备,直接测试无电源隔离变压器的电视、音响、录像等设备的PCB板。
  当接触到输出功率较大或对电源性质不太了解的电视或音响设备时,要弄清该设备底盘是否带电,否则极易造成电源短路,波及集成电路,造成故障的进一步扩大。

  2、检测PCB板要注意电烙铁的绝缘性能
  不允许带电使用烙铁焊接,要确认烙铁不带电,最好把烙铁的外壳接地。

  3、检测前要了解集成电路及其相关电路的工作原理
  要熟悉所用集成电路的功能、内部电路、主要电气参数、各引脚的作用以及引脚的正常电压、波形与外围元件组成电路的工作原理。

  4、注意不要造成引脚间短路
  电压测量或用示波器探头测试波形时,最好在与引脚直接连通的外围印刷电路上进行测量,任何瞬间的短路都容易损坏集成电路。

  5、测试仪表内阻要大
  测量集成电路引脚直流电压时,应选用表头内阻大于20KΩ/V的万用表

  6、要注意功率集成电路的散热
  不允许功率集成电路不带散热器而处于大功率的状态下工作。

  7、PCB板引线要合理
  接线要合理,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寄生耦合,尤其要处理好音频功放集成电路和前置放大电路之间的接地端。

  8、要保证焊接质量
  已焊接好的集成电路要仔细查看,最好用欧姆表测量各引脚间有否短路,确认无焊锡粘连现象再接通电源。

  9、不要轻易断定集成电路的损坏
  因为集成电路绝大多数为直接耦合,一旦某一电路不正常,可能会导致多处电压变化,而这些变化不一定是集成电路损坏引起的。

  以上便是小编为你讲解的PCB线路板检测必须注意哪些问题,你都了解了吗?

网友:
目视检测不出细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