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这个界面对不齐怎么处理

楼主(2022-08-21):
    17.4这个界面对不齐怎么处理

网友A:
    调整一下分辨率,或者是字体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一下分辨率,或者是字体比例

试了  没有效果哦

网友:
    :hug::hug::hug::hug::hug::hug::hug:

网友:
    19寸 16:9的显示器无解。我也一样。分辨率 字体比例都不美丽。换了个24寸(2K) 的显示器就爽死了。再也不用桌上两个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