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放大缩小除了用鼠标,别的方法就不行?

楼主(2022-08-21):
    直接输入357没用啊

网友:
    用鼠标最简单嘛

网友A:
    还有其它方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其它方法的

大神,请赐教
录脚本记录一下放大的操作,调用实际没有。。不当作有交效的操作吧

网友(2023-07-12):
    这个不是输入357,而是鼠标右键画这样的轨迹,这个功能很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