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平均值检波电路

楼主(2022-08-22):
求一个平均值检波电路,输入正弦波,三角波,方波等交流信号,输出为直流分量。用做平均值电压表。

网友:
不差钱直接买成品芯片。

网友:
首先你要知道各种波形对应的平均值关系或者公式是什么? 然后怎么用硬件电路的方式来实现,或者用硬件电路加嵌入式的方式来实现。

网友:
不要一味的关注电路本身,而是要多关注隐藏在电路后面的思路或者数学关系模型,否则不会有本质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