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和Layout所有库元件都没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8-22):
pads Logic和Layout所有库元件都没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
路径是不是没有了。

网友:
我最近也遇到这个现象,不是路径问题,封装要精准搜索才显示,关键搜索和显示所有都不显示。

网友:
把路径填加上去,然后置顶就能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