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正负片工艺之争,负片的有点有哪些?

楼主(2022-08-22):
pcb正负片工艺之争,负片的有点有哪些?

网友:
孔不用干膜封住直接蚀刻可100%保证无铜,相反做正片就不一样了,如果干膜稍微有个小洞孔内肯定要镀上锡。

网友:
整板镀铜比图形镀均匀性要好,因为他是整板镀铜所以孔内和表铜都会比图镀均匀,图镀因为图形分布不均匀在加上都是样板,同一挂上有几种料号他要  考虑每个板子的图形来打电流,这样可能有些铜厚达到了有些没有。

网友:
镀铜只镀了一次,铜分层的几率偏低。

网友:
都知道日本人的板子都要求严并且要求比较高,日本人的板子和很多日资电路板厂都选择用负片生产,说明这项工艺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是认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