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怎么通过命令窗口打开直流电源model

楼主(2022-08-22):
    MATLAB怎么通过命令窗口打开直流电源model

网友:
    这要看你的M文件是函数文件还是脚本:如果是函数function开头,比如function chen=fun一(in) 直接在workspace中调用out=fun一(in) 若m文件是脚本,文件名为fun二直接在workspace中输入fun二就行

网友:
    在命令窗口输入simulink,然后回车,就打开了。然后,你要在文件——新建里建立一个空白文件来拖动和存放模块。
    model文件的后缀是mdl。并应用simulink搭建模块进行交互仿真,比较直观,你可以看看simulink方面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