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可以通过串口直接进行烧写程序么?

楼主(2022-08-22):
FPGA可以通过串口直接进行烧写程序么?

网友A:
    直接写不可能,因为FPGA配置端口时序是固定的,但是可以在串口和FPGA中间加一个时序芯片接收串口的数据然后按照FPGA的配置时序将数据写入FPGA,usb blaster功能类似只是将USB协议转换成FPGA烧写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写不可能,因为FPGA配置端口时序是固定的,但是可以在串口和FPGA中间加一个时序芯片接收串口的数据然后 ...

那就是说搭接一个时序转换模块以后就可以通过串口烧写程序了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