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TDA8947J功放板的问题

楼主(2022-08-22):
    一个TDA8947J的功放板2.1声道的。
我拆开的时候发现电源和低音炮的插头插反了。就是在低音炮的输出端直接接了交流20伏。现在我又换回来了。通电芯片发热严重。摸散热片都很热了。芯片估计烫手了。
    有没有遇到过的老师。芯片是不是肯定烧了?
另外某宝里有很多卖8497J芯片的,有带飞利浦标的,有带NXP标的。也有不带标的。哪一种好一点?

网友:
    :hug::hug::hug::hug:

网友:
    肯定烧了,功放板一般只有在工作的时候发热

网友:
    芯片如有过硬的保护功能或许还没挂。找个信益好点的电商再挑牌子就行了

网友:
    测一下音频输出端子阻值 电源输入的阻值

网友:
    买带猫的芯片,NXP的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