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Matlab实现高斯信道仿真

楼主(2022-08-22):
    如何用Matlab实现高斯信道仿真

网友:
    Tz是要输入的信号,然后通过下面代码对它加上方差为0.2,均值为0的高斯噪声
    len=length(Tz);
std_val=0.2;
    m=std_val*randn(1,len);%加入高斯噪声
    Tz=Tz+m

网友A:
    可以用matlab自带的cftool工具箱,很好用。首先在command window里敲入cftool,然后输入你想要拟合的向量和对应的x坐标,生成数据;然后通过fitting按钮,选择你生成的数据,选择任意你想要的拟合方式,就可以进行拟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matlab自带的cftool工具箱,很好用。首先在command window里敲入cftool,然后输入你想要拟合的向量和 ...

好的,我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