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发送器是把CPU信息发送给FPGA的吗??接收器是FPGA信息传给CPU是吗?

楼主(2022-08-22):
    UART发送器是把CPU信息发送给FPGA的吗??接收器是FPGA信息传给CPU是吗?

网友:
    如果UART在CPU上,发送器就是把信息发送给UART的另一端;接收器就是接受来自另一端的数据;如果另一端是FPGA,那么发送器就是发送数据给FPGA,接收器就是接受来自FPGA的信息,关键看你这个UART在哪。

网友:
    uart在不在CPU上,,,

网友:
    UART是指通用异步收发传输器,一般是由两线组成,一根发送线、一根接收线。CPU的UART接口和FPGA通讯的话这就要求FPGA的通讯格式要和CPU的格式要匹配(比如起始位、停止位),不然CPU接的数据会报错。其实FPGA和CPU的相互通讯通用的可以有非常多的种并不只有U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