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已知s11,s21,怎么计算相位差啊

楼主(2022-08-22):
    相位差怎么算啊,哪位告知一下,看文献里都好长一堆公式,看懵了3 h; s( x+ {( P

网友:
    仿真软件都可以直接看相位的吧,做个差就好了,真要公式计算不太现实

网友:
    s21和s11本身就是矢量,有幅度和相位,或者是复数,带有实部和虚部

网友:
    我知道在CST里可以绘制曲线,可是我是实测的,只有s参数,那怎么算相位啊

网友:
    实测数据里面应该包含相位呀。

网友:
    实测的时候就可以改变显示的格式,可以选择显示相位信息,能看到相位

网友:
    S11是输入反射系数,S21是正向传输系数,且都是矢量,具有各自的幅度和相位,因此首先需要清楚你问题里的相位差是是的相位差?你说清楚我们再给你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