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这个4V充电电路怎么计算的?

楼主(2022-08-22):
如题,拆解了一个小手电。
请问,相关参数怎么计算?
如果电池改为12V,该怎么改?
抄板如下:

原理图 错的

新原理图

网友A:
    图中整流电路都是错的。充电电流为220V*2*3.14*50*C,C为470nF,电流约为32mA左右。换12V电池影响不大。

网友B:
    此类型的电路我感觉极不好用。使用后4V的铅酸电池寿命非常短。还是改用开关电源充电的适合铅酸电池的12伏充电电路。

网友C:
    1:D2、D3的方向错了,LED1回路接错了,LED2方向反了。
2:充电回路是恒流的而不是恒压的,只要电流合适,可以直接更换电池,至于电流的计算,你可以通过电容C1的对应等效阻值,利用欧姆定律来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整流电路都是错的。充电电流为220V*2*3.14*50*C,C为470nF,电流约为32mA左右。换12V电池影响不大。

看了好几次  不知道整流哪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D2、D3的方向错了,LED1回路接错了,LED2方向反了。
2:充电回路是恒流的而不是恒压的,只要电流合适, ...

    你看的是第一张图片还是第二张图片?  第二张没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类型的电路我感觉极不好用。使用后4V的铅酸电池寿命非常短。还是改用开关电源充电的适合铅酸电池的12伏充 ...

寿命短,估计是因为没限制充满电压,老是过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