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壳·智能手表教程7】开源蓝牙智能健康手表-充电

楼主(2022-08-22):
充电
——疯壳· “血压/血氧/心率/心电” 四合一健康智能手表系列

    疯壳“血压/血氧/心率/心电”四合一健康智能手表是一款搭载锂电池的智能穿戴设备,既然手表 搭载了锂电池,使用锂电池作为供电电源,那么对于该部分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充电部分。在“血 压/血氧/心率/心电”四合一健康智能手表中使用的是 TP4055 充电方案。

    1.1 TP4055

    TP4055 是一款完整的单节锂离子电池充电器,带电池正负极反接保护,采用恒定电流/恒定电压 线性控制。其 SOT 封装与较少的外部元件数目使得 TP4055 成为便携式应用的理想选择。TP4055 可以 适合 USB 电源和适配器电源工作。

    由于采用了内部 PMOSFET 架构,加上防倒充电路,所以不需要外部检测电阻器和隔离二极管。 热反馈可对充电电流进行自动调节,以便在大功率操作或高环境温度条件下对芯片温度加以限制。充 满电压固定于 4.2V,而充电电流可通过一个电阻器进行外部设置。当电池达到 4.2V 之后,充电电流 降至设定值 1/10,TP4055 将自动终止充电。

    当输入电压(交流适配器或 USB 电源)被拿掉时,TP4055 自动进入一个低电流状态,电池漏电 流在 2uA 以下。TP4055 的其他特点包括充电电流监控器、欠压闭锁、自动再充电和一个用于指示充 电结束和输入电压接入的状态引脚。

    TP4055 具有以下特性:
    ·锂电池正负极反接保护;
    ·高达 500mA 的可编程充电电流;
    ·无需 MOSFET、检测电阻器或隔离二极管;
    ·用于单节锂离子电池、采用 SOT23-5 封装的完整线性充电器;
    ·恒定电流/恒定电压操作,并具有可在无过热危险的情况下实现充电速率最大化的热调节功能;
    ·直接从 USB 端口给单节锂离子电池充电;
    ·精度达到±1%的 4.2V 预设充电电压;
    ·用于电池电量检测的充电电流监控器输出;
    ·自动再充电; ·充电状态输出引脚;
    ·C/10 充电终止;
    ·待机模式下的供电电流为 40uA;
    ·2.9V 涓流充电;
    ·软启动限制了浪涌电流;

    TP4055 的输入电压范围:4.5V ~ 5.5V,其预设充电电流:450mA 在左右,非常适用于智能穿戴设 备的锂电池充电。

    1.2 硬件电路

    TP4055 的引脚图如图 1.0 所示

图1
    如图 1.1 为“血压/血氧/心率/心电”四合一健康智能手表充电部分的硬件原理图。

图2
    CHRG(引脚 1):漏极开路输出的充电状态指示端。当充电器向电池充电时,CHRG 管脚被内部 开关拉到低电平,表示充电正在进行;否则 CHRG 管脚处于高阻态。因此,手表在充电的时候充电指 示灯 D3 会亮起,在充满电的时候 D3 会自动熄灭。

    GND(引脚 2):地,接到 GND 网络即可。

    BAT(引脚 3):充电电流输出。该引脚向电池提供充电电流并将最终浮充电压调节至 4.2V。该引 脚的一个精准内部电阻分压器设定浮充电压,在停机模式中,该内部电阻分压器断开。

    VCC(引脚 4):正输入电源电压脚,VCC 可在 4V 至 9V 之间。

    PROG(引脚 5):充电电流设定,串联一个精度百分之一精度的电阻到 GND,可以调节电流。公 式为:R=1000/IBAT。

    1.2 实验现象

    充电时 D3 LED 灯会亮起如图 1.2 所示。

图3
    当充满电时 D3 LED 灯会自动熄灭,如图 1.3 所示。

图4

文件下载请点击:

网友:
精度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