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问题

楼主(2022-08-22):
lm2596的频率50khz,假货吧。电路如图,18V输入,9V输出时,负载慢慢加大到1A都没问题。5V输出的时,负载加大到500mA可以听到啸叫声。试了两种方法:1、参考手册在R48并电容解决了。2、输出电容多并了个220uF也可以。
4V/200mA输出时,R48并电容解决不了,只能加大输出电容。这是为什么?输出电压越小,输出电容需要越大?

网友:
输出电压小,占空比小,输出滤波电容的容量要加大,才保证输出的电压平稳。当负载加大后,电容的容量更要加大,才保证供给。另外的办法,当输出电压小的时候,要减小输入电压,有一定效果。

网友:
电感两端产生的感应电动势是电感量和电流变化量的乘积,波纹电压与感应电动势成正比关系。如果保持波纹电压不变,电流的变化量增大,那么,电感量就要减小了。

网友:
经验上看是这样的。因为波纹电压的理论计算很繁琐,往往采用经验的办法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