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同轴电缆与其他电缆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2-08-22):
射频同轴电缆与其他电缆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同轴电缆的阻抗75欧,能与信号匹配,不会把高频率信号短路,一般的电缆是不行的

网友:
    它的二根电线之间有很大的分布电容(相对于高频来说),这样就把高频信号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