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怎样显示VIA的网络名称?

楼主(2022-08-22):
    现在我的PCB只能在焊盘显示网络名称。走线和焊盘都不行。为什么不能像altium那样呢?怎样才能显示呢?请教高手?

网友:
    allegro只能在焊盘、走线、铜箔上显示网络名称

网友A:
    Set up 中选择design Parameter Edttor,左下角,然后再勾选你想显示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 up 中选择design Parameter Edttor,左下角,然后再勾选你想显示的参数

唯独没有via

网友B:
    建议不要纠结这个 via太小了显示网络名也不全,还有如果via跟走线网络不一样会报错;当然如果你硬要知道via的网络名 用show element 命令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不要纠结这个 via太小了显示网络名也不全,还有如果via跟走线网络不一样会报错;当然如果你硬要知道via ...

    AD和PADS有的它没有,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