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电流转换成电压的运算放大器的常用芯片型号有哪些?

楼主(2022-08-22):
将电流转换成电压的运算放大器的常用芯片型号有哪些?

网友:
电流转换成电压的运算放大器的常用芯片型号:LM358、LM348,OP07,ICL7650等。

网友:
运算放大器(简称“运放”)是具有很高放大倍数的电路单元。

网友:
在实际电路中,通常结合反馈网络共同组成某种功能模块。它是一种带有特殊耦合电路及反馈的放大器。其输出信号可以是输入信号加、减或微分、积分等数学运算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