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单片机IO口的问题

楼主(2022-08-22):
单片机的供电电压是3.3V,其IO口的高电平的电压是3.3V,请问这个单片机的IO口能接收高电平为5V的电压吗?接5V会不会烧坏单片机的IO口,要如何降压?这IO口用于数据传输

网友:
这得看单片机的芯片手册,比如stm32单片机,手册里会把每一个引脚是否可以兼容5v电平说清楚的,如果不兼容的话就需要使用电平转换芯片,常用的SN74ALVC164245

网友:
请告知单片机型号,有些单片机如ST32有些IO是支持5V的。超过3.3V+0.3V会导致单片机或者与之通讯的IC工作不正常(我与到过)。如果是通讯有几种方式给你参考,1.用三极管或MOS管,2.有磁隔离 IC如:ADuM1201ARZ SO-8 ;3.我之前用一个TI的单路驱动器(单路施密特触发反向器闸SN74AHC1G14DBVR   TI)。

网友:
有些口可以,就是那些不可能的,加电阻后也是可以的,但只能接收开关信号,ADC采集是不能超过3.3。

网友:
这个看手册里怎么规定的。

网友:
对于所用电压不一样的问题,一般采取变换IC。特别是用于数据传输。

网友:
这个说不清楚  需要看你芯片的手册。

网友:
大兄弟 ,手册会告诉你答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