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组FPC大金手指容易折断主要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8-22):
模组FPC大金手指容易折断主要是什么原因?折断部位在覆盖膜开窗部分,齐断状。

网友:
补强不够,覆铜料不好,都有可能。

网友:
这种位置本来就是弱点部位,使用时对整体固定不好,一样容易折。

网友:
正反面开窗在一个位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