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必须根据CPU来选购支持其芯片组的主板?

楼主(2022-08-22):
为什么必须根据CPU来选购支持其芯片组的主板?

网友:
CPU与主板的接口必须匹配。

网友:
当确定了CPU的品牌后,就只能在该CPU的芯片组阵营中选择支持该CPU的芯片组。

网友:
在选择主板时,必须根据CPU的品牌、接口类型、特性来选择具体的芯片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