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older/paste mask层在CAM350中无法显示焊盘?

楼主(2022-08-22):
pads导出gerber文件,solder/paste mask层在CAM350中无法显示焊盘。但是在gerber导出时预览时,能看到焊盘。

网友:
是不是比例不对?

网友:
你读资料时D码不对。

网友:
你把坐标原点设置到你的板子左下角,然后生成图层时候对比一下比例, 之前遇到过原点设置不对图层位置和大小在cam里面对不上的经历。

网友:
新问题为什么不导出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