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壳·智能手表教程10】开源蓝牙智能健康手表-OTA镜像制作及下载技术文档

楼主(2022-08-22):
DA14580(SDK5)
——疯壳·智能穿戴系列
OTA镜像制作及下载技术文档

一、镜像制作

  打开相关准备文件夹下的

图1

  解压,出来如下图所示。

图2

  按照官方文档把两份代码的 hex 改好名字后放到”input”文件夹下,按照官方文档操作,最后“input”文件夹改成如下图所示。

图3
  把“output”文件夹下的文件清空,因为待会生成新的文件避免混淆。
  运行命令行到解压出来的工具文件夹底下,运行如下图所示命令

图4
  此时,命令行窗口显示成功,如不成功,再运行一次。

图5

  此刻“output”文件夹下会生成 Bin 文件和 img 镜像文件,如下图所示。

  其中 fw_multi_part_spi.bin 就是我们要烧录到板子上的文件。Img格式的就 是我们生成的分别对应两个HEX的镜像文件。

图6

二、下载 bin 文件及 OTA 空中升级

  打开 SmartSnippets,先连接后擦除,把刚刚的 fw_multi_part_spi.bin 下载到 板子里,注意这里要选 NO,如下图所示。

图7
  下载完成后,复位板子,安装官方提供的 Suota APP,把刚刚生成的两个镜 像文件放到手机根目录的 Suota 文件夹下(不然 APP 会不识别)。打开 app 搜索, 找到我们的设备,引脚设置默认不该 ,如果存储介质是 SPI FLASH 的话就选 SPI , EEPROM 的话就选 I2C。点击 update 开始 OTA 空中升级。步骤见下图。

图8

图9

最后选择 yes,reboot 完成重启。

文件下载请点击:

网友:
下载测得的文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