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画封装怎么画出来正方形的定位孔

楼主(2022-08-22):
请教大神:
   画封装的时候怎么画出来正方形的定位孔,非金属的,谢谢

网友A:
请教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神帮忙解答。

还没找到答案,PADS好像真画不出来方形的孔

网友:
我所了解的好像没有方形的孔,只有方形的pad,或者方形的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