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单独对IC设置热焊盘规则

楼主(2022-08-23):
    针对热焊盘,想把IC的GND管脚设置成Flood Over,其他阻容器件设置成十字焊盘。
    这可以实现吗?

网友A:
    设计->规则->Plane->Polygon Connect Style 右键->新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规则->Plane->Polygon Connect Style 右键->新规则.

多谢多谢,帮大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规则->Plane->Polygon Connect Style 右键->新规则.

找不到“plane”选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规则->lane->olygon Connect Style 右键->新规则.

    这是大AD的操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