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系列:T5UIC1串口彩屏与MEGA2560交互,实现常用功能

楼主(2022-08-23):
一、开发板使用说明
1. 功能
序号
功能
描述
mcu
ATMEGA2560-16AU

I/O

1路I/O

IO检测:检测闸刀的导通还是断开

ADC
3路AD

CH1:电压采集(模拟数据采集)

CH2:电流采集(模拟数据采集)

Temp:温度采集(模拟数据采集)
LED

工作指示灯

按键

复位按键

电源

USB 5V电源输入

注:实现的功能:
a.上电后发送指令屏的握手指令给T5UIC1屏,T5UIC1屏收到指令后回返回应答信息,当MCU没有收到应答信息时,T5UIC1屏显示开机界面同时MCU的LED灯为常亮。
b. 当MCU收到T5UIC1屏的握手回应后,MCU通过页面转换指令进入“初始化系统”页面,显示倒计时5秒钟。
c. 当倒计时页面到达5秒后便进入主界面,此时MCU LED工作指示灯以200ms间隔闪烁以示工作正常状态,主界面显示当前MCU采集ADC通道的数据值,同时显示闸刀开关的状态。
d. MCU每3秒采用一次AD数据并更新到T5UIC1屏上。

2. 需使用的工具
a.硬件:arduino-mega2560_R3学习板(MCU为atmega2560,串口TTL电平)。
b.软件:Arduino-IDE。
c.原理图:详见“硬件原理图”文件夹。
d.程序:T5UIC1屏工程配置文件在“T5UIC1屏 配置文件与图片”文件夹中,通过SD卡下载DWIN_SET导入屏中即可。 mega2560_R3程序在“mega2560 源码”文件夹。

二、评估板硬件和软件部分详细介绍
1. 硬件原理图
(1)硬件接口定义
功能

对应ATMEGA2560的IO

LED

PL5

ADC1
数据模拟产生

ADC2

数据模拟产生

TXD1(触摸屏端子显示)

TXD1

RXD1(触摸屏端子显示)

RXD1

(2)硬件原理图
 硬件原理图详情见附件

2. 软件程序
界面工程配置文件在“T5UIC1屏 配置文件与图片”文件夹中。
mega2560_R3程序在“mega2560 源码”文件夹中。

(1)界面工程
0 开机界面:0X1000

(2)MCU程序

  • 0)数据结构体与宏定义
  • // 指令数据发送宏操作
  • #define SEND_DATA(P)    Serial1.write(P)
  • #define TX_8(P1)        SEND_DATA((P1)&0xFF) // send one byte
  • #define TX_16(P1)       TX_8((P1)>>8);TX_8(P1) // send two byte
  • #define TX_32(P1)       TX_16((P1)>>16);TX_16((P1)&0xFFFF) // send four byte
  • #define BEGIN_CMD()     TX_8(FRAME_HRAD)
  • #define END_CMD()       TX_32(FRAME_TAIL)
  • // 文本属性结构体
  • typedef struct{
  •     us08 mode;        //        显示模式
  •     us16 sx, sy;        //        字符串显示的左上角坐标
  •     us16 f_color, b_color;        //  字符显示颜色 && 字符背景显示颜色
  •     us08 num_i;        // 显示的整数位数,0x01-0x14
  •     us08 num_f;        //  显示的小数位数,0x00-0x14,Num_I+Num_F 之和不能超过20
  •     us08  p_len;            //  待发送的数据字节数
  •     us08 *p_data;           //  指向数据缓存区的指针
  • }DWIN_TEXT_STR;
  • // dwin操作类
  • class DWIN_LIB{
  • public:
  • /*
  • *  配置与接口
  • *******************************************************************************/
  • void dwin_shake(void);
  • void dwin_set_backlight(us08 level);
  • void dwin_write_storage(us08 type,us16 addr, us08 *data, us08 len);
  • void dwin_write_sram(us16 addr, us08 *data, us08 len);
  • void dwin_write_flash(us16 addr, us08 *data, us08 len);
  • void dwin_read_storage(us08 type,us16 addr, us08 len);
  • void dwin_read_sram(us16 addr, us08 len);
  • void dwin_read_flash(us16 addr, us08 len);
  • void dwin_pic_storage(us08 pic_id);
  • /*
  • *  绘图相关
  • *******************************************************************************/
  • void dwin_clear_screen(us16 color);
  • void dwin_set_point_color(us16 x, us16 y, us16 color);
  • void dwin_draw_line(us16 sx, us16 sy, us16 ex, us16 ey, us16 color);
  • void dwin_draw_rect(us16 sx, us16 sy, us16 ex, us16 ey, us16 color);
  • void dwin_fill_rect(us16 sx, us16 sy, us16 ex, us16 ey, us16 color);
  • void dwin_xor_rect(us16 sx, us16 sy, us16 ex, us16 ey, us16 color);
  • void dwin_move_rect(us16 sx, us16 sy, us16 ex, us16 ey, us16 color, us16 distance, us08 dir, us08 mode);
  • /*
  • *  文本相关
  • *******************************************************************************/
  • void dwin_disp_string(DWIN_TEXT_STR *pstr);
  • void dwin_disp_num(DWIN_TEXT_STR *pstr);
  • /*
  • *  图标、图片相关
  • *******************************************************************************/
  • void dwin_show_qr(us16 sx, us16 sy, us08 qr_pixel, us08 *data, us08 len);
  • void dwin_show_pic_from_storage(us08 jpg_id);
  • void dwin_show_ico_from_storage(us16 sx, us16 sy, us08 ico_addr, us08 ico_id, us08 mode);
  • void dwin_show_ico_from_sram(us16 sx, us16 sy, us16 sram_addr, us08 mode);
  • void dwin_show_pic_from_virtual1(us08 jpg_id);
  • void dwin_copy_pic_from_virtual1(us16 sx, us16 sy, us16 ex, us16 ey, us16 x, us16 y);
  • void dwin_copy_pic_from_virtual(us08 mode, us16 sx, us16 sy, us16 ex, us16 ey, us16 x, us16 y);
  • void dwin_draw_ico_animation(us08 mode, us16 sx, us16 sy, us08 ico_addr, us08 icos_id, us08 icoe_id, us08 timer);
  • void dwin_ico_animation(us08 ico_addr, us08 sw);
  • us08 dwin_frame_read(us08 indata, DWIN_DATA_STR *frameT);
  • private:
  • };
  • // 处理dwin 2d画图类
  • class DWIN_PROCESS{
  • public:
  • void init_dwin(void);
  • void dwin_handle_porcess(void);
  • void show_temperature(float data, us08 num_f);
  • void show_voltage(float data, us08 num_f);
  • void show_currents(float data, us08 num_f);
  • void show_gate_switch(us08 sw);
  • private:
  • DWIN_LIB dwin_lib;
  • void dwin_proc_shake(void);
  • void create_gui_A(void);
  • void create_gui_B(void);
  • };
  • 1)loop ():程序主体运行程序
  • void loop() {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 delay(1);
  • dwin_process.dwin_handle_porcess();
  • count++;
  • timeC++;
  • if(count >= 200){
  • count = 0;
  • if(!record){
  • record = 1;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 }
  • else{
  • record = 0;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 }
  • }
  • if(timeC >= 3000){
  • timeC = 0;
  • temp_v += 0.1f;
  • vol_v += 0.01f;
  • cur_v += 0.01f;
  • if(sw_v) sw_v = 0;
  • else sw_v = 1;
  • dwin_process.show_temperature(temp_v, 1);
  • dwin_process.show_voltage(vol_v, 2);
  • dwin_process.show_currents(cur_v, 2);
  • dwin_process.show_gate_switch(sw_v);
  • }
  • }
  • 2). setup ():接口和变量的初始化函数
  • void setup() {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 Serial1.begin(115200);
  • Serial.begin(115200);
  • while (!Serial) {}
  • dwin_process.init_dwin();
  • Serial.println("OK");
  • }
  • 3). create_gui_A ():界面1显示函数
  • void DWIN_PROCESS::create_gui_A(void){
  •     DWIN_TEXT_STR textStr;
  •     us08 text[14] = {0xCF,0xB5,0xCD,0xB3,0xB3,0xF5,0xCA,0xBC,0xBB,0xAF,0x2E,0x2E,0x2E,0x2E};
  •     // 显示二维码
  •     us08 qr_data[22] = {
  •         0x68,0x74,0x74,0x70,0x3A,0x2F,0x2F,0x77,0x77,0x77,0x2E,
  •         0x64,0x77,0x69,0x6E,0x2E,0x63,0x6F,0x6D,0x2E,0x63,0x6E
  •     };
  •     //dwin_show_qr(5,5,1,qr_data,22);
  •     //dwin_show_qr(5,220,1,qr_data,22);
  •     //dwin_show_qr(425,5,1,qr_data,22);
  •     dwin_lib.dwin_show_qr(425,220,1,qr_data,22);
  •     textStr.mode = 0;
  •     textStr.mode = DISABLE_TEXT_RESIZE|DISABLE_TEXT_BCOLOR|FONT1632;
  •     textStr.f_color = ASSEMBLE_RGB(0, 0, 255);
  •     textStr.p_len = 14;
  •     textStr.p_data = text;
  •     textStr.sx = 100; textStr.sy = 120;
  •     dwin_lib.dwin_disp_string(&textStr);
  •     text[0] = 0x05;
  •     while(1){
  • delay(1000);
  •         textStr.sx = 315; textStr.sy = 125;
  •         dwin_lib.dwin_fill_rect(textStr.sx, textStr.sy, textStr.sx+60, textStr.sy+50, ASSEMBLE_RGB(31, 33, 33));
  •         textStr.mode = 0;
  •         textStr.mode = FONT1224|DISABLE_NUM_BCOLOR|ENABLE_SIGNED_NUM|DISABLE_NUM_ZERO|DISABLE_NUM_ZERO_S;
  •         textStr.f_color = ASSEMBLE_RGB(0, 0, 255);
  •         textStr.p_len = 1;
  •         textStr.p_data = text;
  •         textStr.num_i = 2;
  •         textStr.num_f = 0;
  •         dwin_lib.dwin_disp_num(&textStr);
  •         text[0] -= 1;
  •         if(text[0] == 0xFF){
  •             //dwin_fill_rect(textStr.sx, textStr.sy, textStr.sx+60, textStr.sy+50, ASSEMBLE_RGB(31, 33, 33));
  •             break;
  •         }
  •     }
  •     dwin_lib.dwin_clear_screen(ASSEMBLE_RGB(31,33,33));
  • }
  • 4). create_gui_B ():界面2显示函数
  • void DWIN_PROCESS::create_gui_B(void){
  •     DWIN_TEXT_STR textStr;
  •     us08 text0[7] = {0x41,0x50,0x50,0xB2,0xD9,0xD7,0xF7};
  •     us08 text1[12] = {0x20,0xB5,0xE7,0xD1,0xB9,0xBC,0xEC,0xB2,0xE2,0xD2,0xC7,0x20};
  •     us08 text2[10] = {0xB5,0xB1,0xC7,0xB0,0xCE,0xC2,0xB6,0xC8,0xA3,0xBA};
  •     us08 text3[10] = {0xB5,0xB1,0xC7,0xB0,0xB5,0xE7,0xD1,0xB9,0xA3,0xBA};
  •     us08 text4[10] = {0xB5,0xB1,0xC7,0xB0,0xB5,0xE7,0xC1,0xF7,0xA3,0xBA};
  •     us08 text5[10] = {0xD5,0xA2,0xB5,0xB6,0xBF,0xAA,0xB9,0xD8,0xA3,0xBA};
  •     // 显示二维码
  •     us08 qr_data[22] = {
  •         0x68,0x74,0x74,0x70,0x3A,0x2F,0x2F,0x77,0x77,0x77,0x2E,
  •         0x64,0x77,0x69,0x6E,0x2E,0x63,0x6F,0x6D,0x2E,0x63,0x6E
  •     };
  •     dwin_lib.dwin_clear_screen(ASSEMBLE_RGB(31,33,33));
  •     dwin_lib.dwin_draw_line(0,18,479,18,ASSEMBLE_RGB(255,255,0));
  •     dwin_lib.dwin_draw_rect(337, 40, 449, 185, ASSEMBLE_RGB(255,255,0));
  •     dwin_lib.dwin_show_qr(347,80,2,qr_data,22);
  •     // APP
  •     textStr.mode = 0;
  •     textStr.mode = DISABLE_TEXT_RESIZE|ENABLE_TEXT_BCOLOR|FONT1224;
  •     textStr.f_color = ASSEMBLE_RGB(255, 255, 0);
  •     textStr.b_color = ASSEMBLE_RGB(31,33,33);
  •     textStr.p_len = 3;
  •     textStr.p_data = text0;
  •     textStr.sx = 375; textStr.sy = 48;
  •     dwin_lib.dwin_disp_string(&textStr);
  •     // 电压检测仪
  •     textStr.mode = 0;
  •     textStr.mode = DISABLE_TEXT_RESIZE|ENABLE_TEXT_BCOLOR|FONT1632;
  •     textStr.f_color = ASSEMBLE_RGB(0, 0, 255);
  •     textStr.b_color = ASSEMBLE_RGB(31,33,33);
  •     textStr.p_len = 12;
  •     textStr.p_data = text1;
  •     textStr.sx = 145; textStr.sy = 0;
  •     dwin_lib.dwin_disp_string(&textStr);
  •     // 当前温度
  •     textStr.mode = 0;
  •     textStr.mode = DISABLE_TEXT_RESIZE|DISABLE_TEXT_BCOLOR|FONT1428;
  •     textStr.f_color = ASSEMBLE_RGB(255, 255, 0);
  •     textStr.p_len = 10;
  •     textStr.p_data = text2;
  •     textStr.sx = 5; textStr.sy = 50;
  •     dwin_lib.dwin_disp_string(&textStr);
  •     // 当前电压
  •     textStr.mode = 0;
  •     textStr.mode = DISABLE_TEXT_RESIZE|DISABLE_TEXT_BCOLOR|FONT1428;
  •     textStr.f_color = ASSEMBLE_RGB(255, 255, 0);
  •     textStr.p_len = 10;
  •     textStr.p_data = text3;
  •     textStr.sx = 5; textStr.sy = 100;
  •     dwin_lib.dwin_disp_string(&textStr);
  •     // 当前电流
  •     textStr.mode = 0;
  •     textStr.mode = DISABLE_TEXT_RESIZE|DISABLE_TEXT_BCOLOR|FONT1428;
  •     textStr.f_color = ASSEMBLE_RGB(255, 255, 0);
  •     textStr.p_len = 10;
  •     textStr.p_data = text4;
  •     textStr.sx = 5; textStr.sy = 150;
  •     dwin_lib.dwin_disp_string(&textStr);
  •     // 刀闸开关
  •     textStr.mode = 0;
  •     textStr.mode = DISABLE_TEXT_RESIZE|DISABLE_TEXT_BCOLOR|FONT1428;
  •     textStr.f_color = ASSEMBLE_RGB(251, 146, 0);
  •     textStr.p_len = 10;
  •     textStr.p_data = text5;
  •     textStr.sx = 5; textStr.sy = 200;
  •     dwin_lib.dwin_disp_string(&textStr);
  • }
  • 5). dwin_disp_string ():显示字符的函数
  • void DWIN_LIB::dwin_disp_string(DWIN_TEXT_STR *pstr){
  •     us08 i = 0;
  •     BEGIN_CMD();
  •     TX_8(0x11);
  •     TX_8(pstr->mode);
  •     TX_16(pstr->f_color);
  •     TX_16(pstr->b_color);
  •     TX_16(pstr->sx);
  •     TX_16(pstr->sy);
  •     //while(pstr->p_len--) TX_8(*(pstr->p_data++));
  •     while(pstr->p_len--) TX_8(pstr->p_data[i++]);
  •     END_CMD();
  • }
  • 6). dwin_disp_num ():显示数字的函数
  • void DWIN_LIB::dwin_disp_num(DWIN_TEXT_STR *pstr){
  •     us08 i = 0;
  •     BEGIN_CMD();
  •     TX_8(0x14);
  •     TX_8(pstr->mode);
  •     TX_16(pstr->f_color);
  •     TX_16(pstr->b_color);
  •     TX_8(pstr->num_i);
  •     TX_8(pstr->num_f);
  •     TX_16(pstr->sx);
  •     TX_16(pstr->sy);
  •     //while(pstr->p_len--) TX_8(*(pstr->p_data++));
  •     while(pstr->p_len--) TX_8(pstr->p_data[i++]);
  •     END_CMD();
  • }
  • 7). show_temperature ():显示温度数据,文本显示
  • void DWIN_PROCESS::show_temperature(float data, us08 num_f){
  •     us32 value;
  •     us08 text[4];
  •     DWIN_TEXT_STR textStr;
  •     switch(num_f){
  •         case 1:
  •             value = data*10;
  •         break;
  •         case 2:
  •             value = data*100;
  •         break;
  •         case 3:
  •             value = data*1000;
  •         break;
  •         default: return;
  •     }
  •     text[0] = value>>24;
  •     text[1] = value>>16;;
  •     text[2] = value>>8;;
  •     text[3] = value;
  •     textStr.sx = 130; textStr.sy = 50;
  •     dwin_lib.dwin_fill_rect(textStr.sx, textStr.sy, textStr.sx+80, textStr.sy+50, ASSEMBLE_RGB(31, 33, 33));
  •     textStr.mode = 0;
  •     textStr.mode = FONT1632|DISABLE_NUM_BCOLOR|ENABLE_SIGNED_NUM|DISABLE_NUM_ZERO|DISABLE_NUM_ZERO_S;
  •     textStr.f_color = ASSEMBLE_RGB(0, 0, 255);
  •     textStr.p_len = 4;
  •     textStr.p_data = text;
  •     textStr.num_i = 8;
  •     textStr.num_f = num_f;
  •     dwin_lib.dwin_disp_num(&textStr);
  • }
  • 8). show_gate_switch ():显示闸刀状态量,2D画图形式
  • void DWIN_PROCESS::show_gate_switch(us08 sw)
  • {
  •     us08 text1[2] = {0xBF, 0xAA};
  •     us08 text0[2] = {0xB9, 0xD8};
  •     DWIN_TEXT_STR textStr;
  •     dwin_lib.dwin_fill_rect(150, 199, 250, 231, ASSEMBLE_RGB(251, 146, 0));
  •     dwin_lib.dwin_fill_rect(151, 200, 249, 230, ASSEMBLE_RGB(31, 33, 33));
  •     if(sw == 1){
  •         dwin_lib.dwin_fill_rect(199, 201, 248, 229, ASSEMBLE_RGB(0, 255, 0));
  •         textStr.mode = 0;
  •         textStr.mode = DISABLE_TEXT_RESIZE|DISABLE_TEXT_BCOLOR|FONT1224;
  •         textStr.f_color = ASSEMBLE_RGB(0, 0, 0);
  •         textStr.p_len = 2;
  •         textStr.p_data = text1;
  •         textStr.sx = 215; textStr.sy = 203;
  •         dwin_lib.dwin_disp_string(&textStr);
  •     }
  •     else{
  •         dwin_lib.dwin_fill_rect(152, 201, 200, 229, ASSEMBLE_RGB(255, 0, 0));
  •         textStr.mode = 0;
  •         textStr.mode = DISABLE_TEXT_RESIZE|DISABLE_TEXT_BCOLOR|FONT1224;
  •         textStr.f_color = ASSEMBLE_RGB(0, 0, 0);
  •         textStr.p_len = 2;
  •         textStr.p_data = text0;
  •         textStr.sx = 165; textStr.sy = 203;
  •         dwin_lib.dwin_disp_string(&textStr);
  •     }
  • }

网友:
发表的帖子,感觉很厉害,很棒,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