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眼图仿真里Rise/Fall time是如何设置值的

楼主(2022-08-23):
    ADS眼图仿真里Rise/Fall time是如何设置值的?

网友A:
    可以去查一下要仿真的信号所属的标准规范中是怎么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查一下要仿真的信号所属的标准规范中是怎么要求的

设置TX_Diff的参数,Bit rate比特率设置为所要仿真的频率的两倍,因为比特率其实是跳变频率,跳变频率是信号频率的二分之一,高电平电压怎么设置我也不懂,Rise/Fall time的设置似乎是和比特率相关的,我是试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TX_Diff的参数,Bit rate比特率设置为所要仿真的频率的两倍,因为比特率其实是跳变频率,跳变频率是 ...

    你好,差分信号的眼图显示是这样,有可能是TX设置有点问题吗?

网友(2024-02-28):
    经验公式,Rise time=0.35/BW ,BW是带宽,也就是速率,单位为GHz。计算出来的Rise time单位是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