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电源模块方案

楼主(2022-08-23):
    求助大佬,有没有那种简单的电源模块DCDC的隔离电源模块,输入48-72V,输出12V,电流在1A就行了。哪位大佬有这种方案呢?现在能找到的都不是隔离的方案,头大了!不要推荐集成的模块。" v4 c) S8 q7 k9 G5 W

网友:
    看下金升阳对应电源模块

网友:
    MAX5035:输入:7.5V至76V,输出:3.3V、5V、12V 电流1A

网友:
    楼主是想要隔离的电源模块还是芯片方案。。。如果芯片方案的话TI/美信等官网上面搜隔离式DC-DC控制器查找合适的规格自行设计,如果是模块的话就选金升阳之类的专门做电源隔离模块的厂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