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连接器的功率如何计算_?

楼主(2022-08-23):
    射频连接器的功率如何计算_?

网友:
    射频接头的功率承受与尺寸和材料有关,一般不能直接计算。

网友:
    同一种接头,使用材料不同,功率承受也不一样。一般来说,接头的功率承受随信号频率变高而降低。

网友:
    对同一频率的射频信号,尺寸大的接头的功率承受大。比如一般的SMA接头,在2GHz的功率承受约为500W,在18GHz下的功率承受不到1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