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二极管和锗二极管的特性有哪些区别?

楼主(2022-08-23):
    硅二极管和锗二极管的特性有哪些区别?

网友:
    硅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约为0.6-0.7V,锗二极管导通电压约为0.2-0.3V

网友:
    硅二极管的反向耐压可以做得很高,锗二极管反向耐压则低得多。

网友:
    锗二极管的反向漏电流比硅二极管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