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规范一般在哪一个层上画代表挖孔或挖槽呢?

楼主(2022-08-23):
有没有规范一般在哪一个层上画代表挖孔或挖槽呢?

网友:
一般是机械或则keepout

网友:
一般都在KEEPOUT层啊。

网友:
是禁止布线层吗?怎么各说各的?

网友:
AD的话在板框,和挖槽放置机械一层或改名为OUTLINE层,一般都是在机械一层,keep out层用来放禁布,出光绘也只出机械层就好了,不用放keep out

网友:
keepout层或者不带网络的,通孔也可以或者是焊盘通孔的也可以,看你工艺要求了。

网友:
    按照AD的层定义进行就行了。如果制版厂有特殊说明的按照板厂要求进行

网友:
    机械一层,KEEPOUT层做外形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