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找不到等长设置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

楼主(2022-08-23):
各位大神,软件里做等长时没有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这个选项,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A:
切换软件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换软件版本

可是我电脑上只有这一个版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电脑上只有这一个版本

File-change editor选择GXL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le-change editor选择GXL

可以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