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quartus中的fft ip核怎么用matlab仿真?

楼主(2022-08-23):
quartus中的fft ip核怎么用matlab仿真?

网友:
Fs=256;%采样频率(Hz)N=256;%采样点数t=[0:1/Fs:N/Fs];%采样时刻S=2+3*cos(2*pi*10*t+pi*30/180)+cos(2*pi*20*t+pi*90/180);%信号Y=fft(S,N);%做FFT变换Ayy=abs(Y);%取模Ayy=Ayy/(N/2);%换算成实际的幅度Ayy(1)=Ayy(1)/2;F=([1:N]-1)*Fs/N;%换算成实际的频率值,Fn=(n-1)*Fs/Nstem(F(1:N/2),Ayy(1:N/2));%显示换算后的FFT模值结果title('幅度-频率曲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