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的计算时间和什么有关系?

楼主(2022-08-23):
    肯定和网格数有关系,
    不过不同的结构,网格数相同有时候计算时间相差很大,哪位能解释一下呢?

网友:
    仅仅是结构不同吗?

网友:
    除了网格划分的问题之外,还与你选择什么求解器有关系,cst时域求解器不是万能,对有些结构是很慢的,比如全金属结构的RCS仿真等,你用错求解器有时候也许能算,但时间就不同了,还有就是网格设置不好,不收敛必然导致仿真时间的加长~

网友:
    时间步长与设置的最小网格有关,若设置的网格中有很小的网格,会影响计算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