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基于查找表的fpga和cpld系统在结构和性能上有何不同?

楼主(2022-08-23):
比较基于查找表的FPGAcpld系统在结构和性能上有何不同?

网友:
逻辑电路在中小规模范围内,选用CPLD价格较便宜,能直接用于系统。

网友:
各系统的CPLD器件的逻辑规模覆盖面属中小规模,器件有很宽的可选范围,上市速度快,市场风险小。

网友:
对于大规模的逻辑电路设计,则多采用FPGA。因为从逻辑规模上讲,FPGA覆盖了大中规模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