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上手手册】疯壳·四合一健康监测模组(心率血压血氧心电)

楼主(2022-08-23):
疯壳·健康监测模组(心率血压血氧心电四合一)
快速上手手册

图1

1、模组接线
   “心率、血压、血氧、心电”四合一模组,以邮票孔的形式引出接线引脚, 引脚的定义,可参考《fk_multi_healthly_monitor_modulv1.1》文档,在文档中可 见接线引脚,如下图所示为实现所有功能所需接线:

图2

图3
四合一模组接线图

图4
实物对照图

  在测试心电功能的时候使用铜线接出心电 1、心电 2 和心电 3 脚即可,如上 图实物对照图所示。

2、功能测试
  按照第 1 节,把模组的供电线以及串口线接好,这里我把 5V、3V 接到了疯 壳的 J-link 上,如下图所示:

图5
  把串口通信用的 RX、TX 以及供电的 GND 接到疯壳的 USB 转串口的模块上, 如下图所示:

图6
  把 j-link 以及 usb 转串口插到电脑上,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并把波特率设置 为 115200 即可。

   根据《fk_multi_healthly_monitor_modulv1.1》文档的指令表,先在串口调试 助手里编辑好指令,如下图所示。

图7
  通信协议如下图所示:

图8

2.1 通信测试

  发送 fk\r\n 进行通信测试,会返回 ok,如下图所示,代表通信成功。

图9

2.2 获取版本号

  发送 fk+version\r\n 获取版本信息,如下图所示。

图10

2.3 获取心率+血氧数据

  发送 fk+mode1\r\n 获取心率+血氧数据,此刻模组红灯亮起,把手仅贴光源 出即可,获取完成后关闭模组,如下图所示。

图11

2.4 获取心率+血压数据

  发送 fk+mode2\r\n 获取心率+血压数据,此刻模组绿灯亮起,把手仅贴光源 出即可,获取完成后关闭模组,如下图所示。

图12

  在模式 1 和 2 中如果手没能紧贴光源,会返回 ERROR:-30 为正常现象,意味着手已经和光源脱离,重新紧贴光源即可。

2.5 获取心电图原始数据

  在发送心电图指令 fk+mode3\r\n 之前,需要一只手捏着心电图 1 的铜线, 另一只手捏着心电图 2 和 3 的铜线。如下图所示为心电图原始数据获取,获取完 成后关闭心电采集。

图13

3、注意事项

3.1 供电

  模组的供电需要尽可能地低噪声、低纹波,推荐使用 Ti 的 Tps61093DSK(5V 升压)+Tps7A4901DGN(3.3VLDO)外加处理器控制这两组电源芯片的方案,该 方案为疯壳健康智能检测四合一手表的方案。如下图所示:

图14

3.2 采集

  在模式 1 和模式 2 采集下,肌肤需紧贴着传感器光源处,否则会出现 ERROR:-30 的传感器脱离检测报告。

文件下载请点击:

网友:
定义接口是通用的吗?

网友(点评):
技术问题请加入QQ群:457586268